求助~~~~~~~~我想控制实验板上面的可控硅~

楼主(2011-05-29):
 这是我写的程序~ 我用它来控制一个继电器~但是继电器老是接通状态~~只是我将P3_2接通是跳一下~求助怎么处理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deng;
sbit SJ=P1^4;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i>0;i--)
  for(j=248;j>0;j--);
    }
void delay2s (void)
{unsigned char i;
for (i=10;i>0;i--)
delay10ms();}
void delay20s (void)
{ unsigned int i;
 for (i=100;i<0;i--);
 delay2s();}
  void main(void)
   {
   P2_7=1;
  P0=0xff;
 P2_7=0;  //关数码管
   do{
if(P3_2==0)
 {delay10ms();
if(P3_2==0)
 deng=1;}
 if(P3_4==0)
 {delay10ms();
 if (P3_4==0)
 deng=2;}
 if (P3_6==0)
 {delay10ms();
 if (P3_6==0)
 deng=3;}
 if(deng==1)
{
SJ=0;
P0=0xfe;
P2_1=0;
delay20s();
P0=~P0;

delay2s();

}
 if(deng==2){
 SJ=0;
 P0=0x00;
 P2_1=1;
 delay2s();
 P0=0x18;
 delay2s();
 P0=0x3c;
delay2s();
 P0=0x7e;
delay2s();
 P0=0xff;
delay2s();
 P0=0x7e;
delay2s();
 P0=0x3c;
delay2s();
 P0=0x18;
delay2s();
 P0=0xff;
delay2s();
 P0=0xff;
 delay2s();
 P0=0x7f;
 delay2s();
 P0=0x3f;
delay2s();
 P0=0x1f;
delay2s();
 P0=0x0f;
delay2s();
 P0=0x07;
delay2s();
 P0=0x03;
delay2s();
 P0=0x01;
delay2s();
 P0=0x00;
delay20s();
 P0=0xff;
 }
 if (deng==3)
 {P0=0x00;}
 }
while(1);
}

网友A:
P2^1 是51hei开发板的可控硅端口,而且要把跳线帽j8插上, P2^1=1的情况下可控硅会导通的  P2^1=0 则会截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5-29 22:31:01编辑过]

楼主:
j8 我插上了~ 我按P3_2的时候继电器会跳一下 后有接通了

网友A:
你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楼主:
 按P3_2的时候断开  按P3_4的时候接通  可控硅我就想这样

网友A:
那你的程序没必要这么长啊  几行就够了

if(P3_2==0)
P2_1=0;

if(P3_2==0)
P2_1=1;

然后循环执行就可以了.

楼主:
我是用其它程序改的

网友B(2014-03-18):
引用 网友A:
P2^1 是51hei开发板的可控硅端口,而且要把跳线帽j8插上, P2^1=1的情况下可控硅会导通的  P2^1=0 则 ...

我的开发板可控硅怎么控制不了呢?我控制的是直流,有问题吗?

网友A:
直流也可以,检查一下跳线电路看看。

网友C(2014-08-07):
如果是控制直流,那控制可控硅就和控制继电器一样,给一个低电平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