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怎么不能生成hex文件了

楼主(2011-06-03):
显示

creating hex file from "XXXX"……

前几天还能生成,从昨天开始就这样了,以前写的程序也不能生成了,所以不是程序错误

哪位大侠知道为什么??????????

网友A(2011-09-30):
擦看目标选项,输出栏,生成HEX文件是否打勾。

网友B(2011-11-11):
在你的工程设置里面看输出栏,生成HEX文件是否打勾。

网友C:
目标选项,输出栏,生成HEX文件没有打勾。

网友D(2012-02-15):
不说了,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