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点制作51最小系统板过程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06-10):
小弟最近初学51单片机,我用一块STC89C52RC的芯片制作了一个最小系统。发现:单片机的流水灯在运行(测试程序),但就是不能下载程序,我对此表示疑惑跟不解。(我用的是一块usb下载线和STC的下载软件。)恳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你问你用的是什么编程器?

这个确定可用,你看一下

网友B:
先试一下下载线是否是好的。看看你的串口连接是否正确,给定的电压值是否正常。要是都是好的话,看看下载软件能否搜索到你的单片机,修改下载波特率(低点)。

网友C(2011-09-30):
要用STC专用下载线和程序,单片机要在点下下载按钮后才加电,程序要提示重新连接。。。加密后才完成。

网友D(2016-12-19):
89C52吗?可以在线编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