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仿真连接不上?

楼主(2011-06-10):
我这有一块51hei-5多功能单片机学习开发系统的板子,可以用STC-ISC v391烧制程序进去。但是用 Keil uVision2 和keil uVision4仿真的时候都会提示 Connection to target SYSTEM lost!重启单片机也没用,检查过COM口设置没问题,型号AT89C51和AT89c52都试过,没用。点 stop debugging 后弹出ERROR: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Debugger aborted !  请问这到底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A:
你需要购买一块 sst89e516仿真芯片才行的

楼主:
板子上有一块STC89C52RC的芯片啊,只能烧不能用keil调试吗?

网友A:
STC89C52RC只能烧程序了 跑程序,,不能仿真的哦,仿真必须要我说的那个芯片,反正价格也不贵,10多元而已 .

网友B(2019-09-13):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购买一块 sst89e516仿真芯片才行的

我用的就是这个芯片,但是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CONNECTION TO TARGET SYSTEM LOST!
这个怎么解决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