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初学单片机,学习(c,c++)那种语言

楼主(2011-06-15):
请教各位老师:

我是初学单片机,学习(c,c++)那种语言,谢谢指教。

网友A:
各种说法都有,我的感觉是先学汇编,汇编是最底层的语言,看汇编程序能清楚单片机执行每条指令的过程,可以更加深刻的体会单片机内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但是也不用一开始就刻意的把每条指令都记住,大致了解即可,可以便用边查边理解边记,汇编会了在学C也会很容易上手,这只是个人建议,具体还要看个人适合哪种方法,祝你好运!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B(2014-05-04):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必须找到适合资料

网友C(2014-07-18):
建议学C,弄明白了有兴趣再学汇编,或者不学也罢,汇编的特点是短小精悍,不过现在科技发达,单片机的资源也比较丰富,已经没有必要再纠结空间问题了;当然学会了看看别人写的程序也是好的,毕竟早期的程序汇编计较多。

网友D(2014-10-23):
建议学C,弄明白了有兴趣再学汇编,或者不学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