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中断和串口通信冲突

楼主(2011-06-16):
我用C8051单片机想实现的功能是:1.AD采样后以一定的时间间隔发送。2.接收串口数据后发送回去。 大概做法是AD通过中断实现,然后通过串口发出。接收串口数据由查询方式接收。两个功能单独实现都能成功,但是放到一块就不行了。 放在一起的话只能实现AD采样后数据发出, 如果在查询方式接收到数据后,关中断,发送完毕后开中断。这样只能实现收发串口数据。 请教。

网友A(2021-03-08):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B:
各种中断是有优先级的,你可按你的需求分布优先级,也可以采用定时器方式进行错开采集和接收发送;另外一种就是采用操作系统方法实现独立采集和串口接收发送或显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