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12F508》延时过后不能复位.

楼主(2011-07-01):
请各位,看一下, 后面的程序,单片机要实现的功能是由GP3做输入、GP0 和GP1做输出、开关按下后GP0工作10秒,随后GP1工作10秒,然后结束,现在延时正常,但延时过后,再次按开关不能复位,如果程序有问题, 麻烦各位,帮忙改一下, 先谢谢了,

#include<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__CONFIG(0x0FE6);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ms;i++)
 {
  CLRWDT();
  for(j=0;j<87;j++);
 }
}
void delay_min(unsigned int min)
{
 unsigned int i;
 for(i=0;i<min;i++){
  delay(600);
  delay(500);
 }

}
int count=0;

void main()
{
 TRIS=0;
    GP0=1;
 while(1)
 {
  if(GP3==0)
  {
   delay(10);
   if(GP3==0)
   {
    while(!GP3);
                GP0=0;
            }
     {
  if(count<6)
  {
   delay_min(0);
   count++;
  }
  else
   delay(0);
  GP0=0;
            delay_min(10);
  GP0=1;
   delay(0);
  GP1=0;
            delay_min(10);
  GP1=1;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