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hei-5板子的可控硅调家用电风扇转速的问题

楼主(2011-07-01):
我已经做了51hei-5板子附带例程中的用可控硅来调200v,100瓦的白炙灯的实验,很成功,现在想调普通家用电风扇的风度,并且是根据温度来自动改变风速,不知道可否用这个开发板来实现?

网友A:
可以实现 因为 不管是灯泡还是电风扇,都是通过调整可控硅的导通脚来改变输出的0-220电压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灯泡是阻性负载,而电风扇里面是一个电机是感性负载最好是加一级吸收回路.用ds18b20来检测温度,然后再套用那个白炙灯的调光的程序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A:
其实就是把2个程序给组合一下,你可以每隔段时间检测一下温度,再根据温度来调整可控硅的导通脚.

网友B(2014-08-21):
版主大大厉害,对ds18b20控制可控硅电压,学习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版主大大厉害,对ds18b20控制可控硅电压,学习中

其实这个很容易,,用单片机调整可控硅的导通角即可

网友D(2014-11-19):
请问那个吸收电路如何加,加多大值

网友E(2016-01-07):
有原理图吗?我也在做这方面的,有好多问题啊

网友F(2016-05-11):
楼主发个电路图吧,很想做一个

网友G(2018-08-22):
最好考虑一下市电电压的变化,做相应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