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开发小程序

楼主(2011-07-06):
开发一个巡检程序要求:

控制33个继电器,初始状态33个继电器都不工作。

其中32个继电器可以两种模式:手动模式,按一下开关前进一位,继电器保持常闭。自动模式,按一下开关开始自动从1~32依次切换,间隔时间3s,32个切换完后恢复到初始状态。33号继电器用单独一个开关控制,按下时继电器吸合松开时继电器断开。

复位键:按下后恢复到初始状态

安全保护要求:33个继电器每次只能有其中的一个吸合,在三种模式工作过程中可以随意切换。

三个开关均为点动开关。

显示:两位数码管显示对应继电器的序号。

包括硬件。

网友A(2011-09-14):
我有意向,不知你是哪里的,可有联系方式。继电器的参数有什么要求?

网友A:
我的QQ是125686980,有意向可以详谈。

网友B:
我是搞单片机产品开发的的,我QQ:834492956

网友C(2012-02-06):
想开发一个A/D采集系统

  可采集到的2个通道的开关量信号进行实时显示控制,保存采集数据,以及历史的采集的数据回放显示。
上位机主要完成:
1. 向下位机发送命令,如上升到台面、单次下落...
2. 实时读取和现实当前实验所处的状态
3. 采集、处理跌落冲击的数据
触发继电器,,冲击落锤跌落同时釆集传感器信号(信号是冲击传感器经电荷放大器输出0~10V电压

,釆集时间为30亳秒,1μs(微秒)釆集1,显示为XY,X轴为力值显示,Y轴为吋间.,釆集的是由C8051F060单片机,生成波形

Zp725@163.com  QQ:812065397  13802759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