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7-14):
uchar Temp[]={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数码管显示46299608,改来改去都是就是不变,而且我把DUAN和WEI都关了也显示这几个数(这个程序是51学习板带的静态显示)

网友A:
你的开发板是不是上面段选好位选有锁存器,应该不是用的动态扫描吧?你看看程序中是不是没有打开锁存更新数据?

楼主:
谢谢了,我真是郁闷啊,我只是把例题下到学习板上,不知道为什么一年前还好使,您说能不能是锁存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