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1-07-22):
这是我写的控制51hei-5单片机开发板流水灯闪烁的,LED灯没什么问题很正常,不过为什么D26=0时候数码管还是会亮呢,D27=0时候88点阵就关了,求解答,谢谢,我是新手刚学

#include<reg52.h>
unsigned int a;
sbit d1=P0^0;
sbit d0=P1^4;
sbit d26=P2^6;
sbit d27=P2^7;
void main()
{
 while(1)
  {
     a=50000;
      d1=0;
      d26=0;
      d27=0;
      d0=0;
     while(a--);
     a=50000;
      d26=0;
      d27=0;
      d0=0;
      d1=1;
     while(a--);
   }
}

网友A:
你看电路图就知道了哦,因为点阵的一端是接在第一个74hc573上面的,而第一个573的锁存端就是P2.6

楼主:
谢谢了,数码管也是D00那个LED等也是D00对于我这个新手很混或啊,锁存器我还不是很会用的,有时候能关掉数码管,有时候还是亮,有什么好的方法关闭数码管和点阵嘛?

网友A:
按照下列方法即可:

关掉点阵:http://www.51hei.com/bbs/dpj-10650-1.html

关数码管:http://www.51hei.com/bbs/dpj-315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