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阵的显示

楼主(2011-07-29):
void main() { int i; while(1) { for(i=0;i<8;i++) { P0=0; P2=tabP2; _nop_(); _nop_(); _nop_(); P0=tabP0; _nop_(); _nop_(); _nop_(); } } } 谁能帮着看看,怎么让点阵闪烁起来?谢谢!

网友A:
给张端口连接图

网友B(2017-12-03):
我自己用了p1   p2脚。没有驱动芯片,只有单片机和最小系统,那位大神可以教教我,给哦程序。可以显示4个汉字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