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钟程序求助

楼主(2011-08-05):
 P0=table[miao/10]; //显示秒的十位
 dula=1;    //74hc573锁存,段选
 dula=0;
 P0=0xef;
 wela=1;   //位选
 wela=0;
 delay(5);//延时5ms

 P0=table[miao%10];  //显示秒的个位
 dula=1;
 dula=0;
 P0=0xdf;
 wela=1;
 wela=0;
 P0=0;
 delay(5);

这个程序只显示十位或个位可以实现,但是都显示就出现乱码,求助!!

网友A:
先送位 再送段,把延迟改为1ms 试试

网友A:
P0=0xef; wela=1; //位选 wela=0; P0=table[miao/10]; //显示秒的十位 dula=1; //74hc573锁存,段选 dula=0; delay(1);//延时5ms P0=0xdf; wela=1; wela=0; P0=table[miao%10]; //显示秒的个位 dula=1; dula=0; delay(1);

楼主:
恩,谢谢,成功了。

我还想问一下,为什么先送段选就会出现乱码

网友B: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先送段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