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的应用

楼主(2011-08-08):
这个代码是想用I2C总线,先把数据存到E2PROM中,然后通过I2C总线的读功能把数据送到P0口,从而点亮数码管,想法就是这,但是把代码烧到51单片机中,结果却出不来

         跪求各位大侠帮忙,小弟在这里感激不尽!!!!!!!!!!!!!

#include<reg52.h>
char code table[]=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04,
0x00,0x46,0x40,0x06,0x0d};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sda=P2^0;   //数据线
sbit scl=P2^1; //时钟线
char aa ,bb,temp,shi,ge;
void delay()  //延时5微秒
{; ;}

void delay1(int z)
{
 int x,y;
 for(x=0;x<z;x++)
  for(y=0;y<110;y++);
}

void start() //起始信号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stop() //终止信号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respons()   //应答信号
{
 char i;
 scl=1;
 delay();
 while((sda==1)&&(i<250))  //等待应答 如果有应答或者一段时间后没有应答就跳出
  i++;
 scl=0;
 delay();
}

void init()     //初始化
{
    aa=0;
 bb=0;
 temp=0;
 sda=1;  //把总线打开
 scl=1;
    TMOD=0X01; //打开计数器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EA=1;
 ET0=1;
}

void write_byte(char date)  //读取一个字节
{
 char i,temp;
 temp=date;
 scl=0;
 delay();
 for(i=0;i<8;i++)  //移动八位是一个字节
 {
  temp=temp<<1;  //左移移位后 将最高位移到了CY当中
  sda=CY;   //将最高位送出去
  delay();
  scl=1;
  delay();
  scl=0;
  delay();
 }
 sda=1;    //释放总线
 delay();
}

char read_byte()  //读字节
{
 char i,j,k;
 scl=0;
 delay();
 sda=1;
 delay();
 for(i=0;i<8;i++)
 {
  scl=1;
  delay();
  j=sda;
  k=(k<<1)|j;//将j给k八次 刚好k里面存着八个数据
  scl=0;
  delay();
 }
 return k;
}

void write_add(char address,char date)   //在制定的位置写数据
{
 start();
 write_byte(0xa0);//这是器件的地址 前四位固定 后三位是0 最后一个是0 表示往里面写数据
 respons();//写完后等待应答
 write_byte(address);//写地址  器件内部存储的地址
 respons();
 write_byte(date);//往里面写数据
 respons();
 stop();
}

char read_add(char address)
{
 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s();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void display(int shi,int ge)

   /* P0=0X00;
    P1=0x0e;
    P0=table[bai];
 delay(z); */
/*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1(1);  */

 //dula=1;
 write_add(bb,table[shi]);
 delay1(100);
 dula=1;
 P0=read_add(bb++);
 dula=0;
 delay1(1);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1(1);

/*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1(1);    */
 //dula=1;
 write_add(bb,table[ge]);
 delay1(100);
 dula=1;
 P0=read_add(bb++);
 dula=0;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1(1);
}

void main()
{
 init();
/* wela=1;
 P0=0xfc;
 wela=0;    */
 while(1)
 {
   if(aa==20)
  {
   aa=0;
   temp++;
   if(temp==100)
         temp=0;
       shi=temp/10;
    ge=temp%10;
  }
  display( shi, ge);
 /* write_add(23,table[]);

  delay1(100);
  P1=read_add(23);   */
    }
// while(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a++;
}

楼主:
真的很急,希望大家给予帮助,谢谢大家了!!!!!!!

楼主:
也就是断电保存!!!!

楼主:
已经解决了

  谢谢大家了 大家么事可以看哈!

  可以断电存储!!!!!!

#include<reg52.h>
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sda=P2^0;   //数据线
sbit scl=P2^1; //时钟线
char aa ,bb,cc,temp,shi,ge,tt;
int read_add(char);
char read_byte();
void delay()  //延时5微秒
{; ;}

void delay1(int z)
{
 int x,y;
 for(x=0;x<z;x++)
  for(y=0;y<110;y++);
}

void start() //起始信号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stop() //终止信号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respons()   //应答信号
{
 char i;
 scl=1;
 delay();
 while((sda==1)&&(i<250))  //等待应答 如果有应答或者一段时间后没有应答就跳出
  i++;
 scl=0;
 delay();
}

void init()     //初始化
{
    aa=0;
 bb=0;
 cc=1;
    tt=read_add(23);
 temp=tt;
 ge= tt%10;
 shi=tt/10;
// temp=0;
    //sda=1;  //把总线打开
// scl=1;
    TMOD=0X01; //打开计数器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EA=1;
 ET0=1;
}

void write_byte(char date)  //读取一个字节
{
 char i,temp;
 temp=date;
 scl=0;
 delay();
 for(i=0;i<8;i++)  //移动八位是一个字节
 {
  temp=temp<<1;  //左移移位后 将最高位移到了CY当中
  sda=CY;   //将最高位送出去
  delay();
  scl=1;
  delay();
  scl=0;
  delay();
 }
 sda=1;    //释放总线
 delay();
}

char read_byte()  //读字节
{
 char i,j,k;
 scl=0;
 delay();
 sda=1;
 delay();
 for(i=0;i<8;i++)
 {
  scl=1;
  delay();
  j=sda;
  k=(k<<1)|j;//将j给k八次 刚好k里面存着八个数据
  scl=0;
  delay();
 }
 return k;
}

void write_add(char address,char date)   //在制定的位置写数据
{
 start();
 write_byte(0xa0);//这是器件的地址 前四位固定 后三位是0 最后一个是0 表示往里面写数据
 respons();//写完后等待应答
 write_byte(address);//写地址  器件内部存储的地址
 respons();
 write_byte(date);//往里面写数据
 respons();
 stop();
}

int read_add(char address)
{
 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s();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void display(int shi,int ge)

   /* P0=0X00;
    P1=0x0e;
    P0=table[bai];
 delay(z); */
//   dula=0;
   dula=1;
   P0=table[ge];  //送数字8到段码端口
 //  dula=1;
   dula=0;

   wela=0;
   P0=0xfd;   //数码管位选
   wela=1;
   wela=0;;

 //dula=1;
// write_add(bb,table[shi]);
// delay1(100);
// dula=1;
// P0=table[shi];
// dula=0;
// write_add(bb,table[shi]);
// delay1(100);
 delay1(1);
/*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1(1);    */

//   dula=0;
   dula=1;
   P0=table[shi];  //送数字8到段码端口
 //  dula=1;
   dula=0;

   wela=0;
   P0=0xfe;   //数码管位选
   wela=1;
   wela=0;
 //dula=1;
// write_add(bb,table[ge]);
// delay1(100);
// dula=1;
// dula=0;
// write_add(cc,table[ge]);
 delay1(1);
/*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1(1);  */
}

void main()
{
 init();
/* wela=1;
 P0=0xfc;
 wela=0;    */
 while(1)
 {
   if(aa==20)
  {
   aa=0;
   temp++;
         write_add(23,temp);
   if(temp==100)
         temp=0;
       shi=temp/10;
    ge=temp%10;
  }
  display( shi, ge);

 /* write_add(23,table[]);

  delay1(100);
  P1=read_add(23);   */
    }
// while(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A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