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S18B20测温C程序

楼主(2011-08-13):
(无正文)

楼主:
要求:寄生供电,51单片机系统C语言程序,数码管或1602显示,联要求很复杂,只要能测温度了就可以,不要求做其它的控制,但一定要是寄生供电的,因为我的是DS18B20P。

网友A:
#include<reg51.h>
#define Disdata  P0
#define  weima  P1
sbit dq=P3^4;
unsigned flag;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0xbf};
void delay(unsigned int useconds)
{unsigned int s;
for(s=0;s<useconds;s++);
}
/********复位函数*********/
unsigned char ow_reset(void)
{unsigned char presence;
dq=0;
delay(73);
dq=1;
delay(12);
presence=dq;
delay(70);
return(presence);
}
/********写1位值*********/
void write_bit(unsigned char bitval)
{dq=0;
if(bitval==1)
dq=1;
delay(15);
dq=1;
}
/********写入字节函数*********/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
for(i=0;i<8;i++)
{temp=val>>i;
temp&=0x01;
write_bit(temp);
}
delay(25);
}
/********位读取函数*********/
unsigned char read_bit(void)
{unsigned char i;
dq=0;
dq=1;
for(i=0;i<10;i++);
return(dq);
}
/********字节读取函数*********/
unsigned char read_byte(void)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value=0;
for(i=0;i<8;i++)
{if (read_bit())
value|=0x01<<i;
delay(120);
}
return(value);

}
/********读暂存器*********/
void read_scratchpad(void)
{unsigned char j=0,pad[10];
write_byte(0xBE);
for(j=0;j<9;j++)
pad[j]=read_byte();
}

/********读取温度函数*********/
float read_temperature(void)
{unsigned char get[10];
unsigned char temp_lsb,temp_msb;
unsigned char k;
float t;
ow_reset();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44);
delay(60);
ow_reset();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BE);
for(k=0;k<9;k++)
get[k]=read_byte();
temp_msb=get[1];
temp_lsb=get[0];
if(temp_msb>=0x08)
{temp_lsb=(~temp_lsb)+1;
temp_msb&=0x07;
temp_msb=(~temp_msb)+1;
t=(-1)*(temp_msb*16+temp_lsb*0.0625);
}
else
{t=temp_msb*16+temp_lsb*0.0625;
}
return t;
}

网友B:
那你得好好修改程序才行,因为硬件可能不一样,不如端口什么的。

网友C(2011-09-17):
我是搞单片机产品开发的,我QQ:834492956

网友D(2011-10-23):
我的是很久以前编写的,应该可以,附带PROTUS仿真图,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E(2015-03-24):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很久以前编写的,应该可以,附带PROTUS仿真图,可以参考一下!

你的按钮有什么用的,还有怎样调它不一闪一闪,有没有7段数码管显示的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是搞单片机产品开发的,我QQ:834492956

问题答案是什么怎样加你啊

网友F(2016-08-27):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误差 0us {     uchar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 * 函 数 名         : LcdWriteCom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命令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当没有定义这个LCD1602_4PINS时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         LCD1602_RS = 0;           //选择发送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放入命令         Lcd1602_Delay1ms(1);                //等待数据稳定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0;         //选择写入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DATAPINS = com << 4; //发送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WriteData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    入         : dat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输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写入数据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写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LCD1602_DATAPINS = dat << 4; //写入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LCD屏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lse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2);         //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         LcdWriteCom(0x28);         //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ndif

网友G(2017-04-26):
/*******************************************
程序功能:利用单线制DS18B20温度传感器
          LED数码管显示当前的温度值
********************************************/
#include <reg51.h>                 //DS18B20温度传感器程序
code unsigned char seg7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
                               0x82,0xf8,0x80,0x90,0xff}; //不带小数点的共阳数码管段码
code unsigned char seg7codeB[]={0x40,0x79,0x24,0x30,0x19,0x12,
                               0x02,0x78,0x00,0x10,0xff}; //带小数点的共阳数码管段码

sbit DQ=P3^6; //数据传输线接单片机的相应的引脚
unsigned char tempL=0; //设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tempH=0;
unsigned int sdata;//测量到的温度的整数部分
unsigned char xiaoshu1;//小数第一位
unsigned char xiaoshu2;//小数第二位
unsigned char xiaoshu;//两位小数
bit  fg=1;        //温度正负标志

//******************延时子程序 *******************************

//这个延时程序的具体延时时间是time=i*8+10,适用于小于2ms的延时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for(i;i>0;i--);
}

//***********************************************************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
for(i=124;i>0;i--);  //延时124*8+10=1002us
}

//*****************************初始化程序 *********************************//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1; //DQ先置高
delay(8); //稍延时
DQ=0; //发送复位脉冲
delay(80); //延时(>480us)
DQ=1; //拉高数据线
delay(5); //等待(15~60us)
x=DQ; //用X的值来判断初始化有没有成功,18B20存在的话X=0,否则X=1
delay(20);
}

//**********读一个字节************//

ReadOneChar(void)  //主机数据线先从高拉至低电平1us以上,再使数据线升为高电平,从而产生读信号
{
unsigned char i=0; //每个读周期最短的持续时间为60us,各个读周期之间必须有1us以上的高电平恢复期
unsigned char dat=0;
for (i=8;i>0;i--) //一个字节有8位
{
DQ=1;
delay(1);
DQ=0;
dat>>=1;
DQ=1;
if(DQ)
dat|=0x80;
delay(4);
}
return(dat);
}

//*********************** **写一个字节**************************//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数据线从高电平拉至低电平,产生写起始信号。15us之内将所需写的位送到数据线上,
  for(i=8;i>0;i--) //在15~60us之间对数据线进行采样,如果是高电平就写1,低写0发生。
  {
   DQ=0; //在开始另一个写周期前必须有1us以上的高电平恢复期。
   DQ=dat&0x01;
   delay(5);
   DQ=1;
   dat>>=1;
  }
  delay(4);
}

//读温度值(低位放tempL;高位放tempH;)
ReadTemperature(void)
{
Init_DS18B20(); //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125); //转换需要一点时间,延时
Init_DS18B20(); //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温度寄存器(头两个值分别为温度的低位和高位)
tempL=ReadOneChar(); //读出温度的低位LSB
tempH=ReadOneChar(); //读出温度的高位MSB

                if(tempH>0x7f)      //最高位为1时温度是负
                {
                 tempL=~tempL;         //补码转换,取反加一
                 tempH=~tempH+1;
                 fg=0;      //读取温度为负时fg=0
       }
                sdata = tempL/16+tempH*16;      //整数部分
                xiaoshu1 = (tempL&0x0f)*10/16; //小数第一位
                xiaoshu2 = (tempL&0x0f)*100/16%10;//小数第二位
                xiaoshu=xiaoshu1*10+xiaoshu2; //小数两位
}

//********************显示函数****************
void Led(unsigned int date)
{
if(fg==1)
{
         P2=0xfe;     //P1.0=0,选通第一位
         P0=seg7code[date/10];  //十位数,查表,输出
         delay1ms();
         P0=0xff;        //消隐

         P2=0xfd;     //P1.1=0,选通第二位,个位数
         P0=seg7codeB[date%10];
         delay1ms();
         P0=0xff;       //消隐

         P2=0xfb;     //P1.3=0,选通第三位,小数点第一位
         P0=seg7code[xiaoshu1];
         delay1ms();
         P0=0xff;         //消隐

         P2=0xf7;     //P1.3=0,选通第四位,小数点第二位
         P0=seg7code[xiaoshu2];
         delay1ms();
         P0=0xff;       //消隐
}

   if(fg==0)  //温度为负时显示的数据
   {
         P2=0xfe;     //P1.0=0,选通第一位
         P0=seg7code[11];  //显示负号
         delay1ms();
         P0=0xff;        //消隐

         P2=0xfd;     //P1.1=0,选通第二位,十位数
         P0=seg7code[date/10];
         delay1ms();
         P0=0xff;       //消隐

         P2=0xfb;     //P1.3=0,选通第三位,个位数
         P0=seg7codeB[date%10];
         delay1ms();
         P0=0xff;         //消隐

         P2=0xf7;     //P1.3=0,选通第四位,小数点第一位
         P0=seg7code[xiaoshu1];
         delay1ms();
         P0=0xff;       //消隐
   }
}

//**************************** //主程序

main()
{
while(1)
{
  ReadTemperature();
  Led(sdata);
}
}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很久以前编写的,应该可以,附带PROTUS仿真图,可以参考一下!

同问怎么让它不要闪烁和有没有数码管显示的

网友H:
#define DS18B20 PA5  void Delayus(unsigned int US)                   {  unsigned int i;  US=US*5/4;                           //5/4是在8MHz晶振下,通过软件仿真反复实验得到的数值  for( i=0;i<US;i++);  } /******************************************* 函数名称: B20_init 功    能: 复位DS18B20 参    数: 无 返回值  : 无 /********************************************/ void B20_init(void) {  DDRA|=BIT(DS18B20);                        //配置为输出                            PORTA&=~BIT(DS18B20);                        //拉低  Delayus(600);                                        //等待600微秒  PORTA|=BIT(DS18B20);                        //释放总线  Delayus(60);                                        //等待60微秒  DDRA&=~BIT(DS18B20);                        //配置为输入   while((PINA&(BIT(DS18B20))));        //等待DS18B20拉低  while(!(PINA&(BIT(DS18B20)))); //等待DS18B20释放总线 } /******************************************* 函数名称: B20_readB 功    能: 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 参    数: 无 返回值  : retd--返回的一个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B20_readB(void) {  unsigned char i,retd=0;  for(i=0;i<8;i++)                                 //位计数值  {   retd>>=1;                                                //右移,准备接受新的数据位   DDRA|=BIT(DS18B20);                        //配置为输出   PORTA&=~BIT(DS18B20);                        //拉低,启动读数据位   PORTA|=BIT(DS18B20);                        //释放总线   Delayus(5);                                        //等待5微秒   DDRA&=~BIT(DS18B20);                        //配置为输入,开始读取数据位   if(PINA&BIT(DS18B20))                        //该位是否为高   {    retd|=0x80;                                        //是就将此位置高   }   Delayus(50);                                        //等待50微秒  }  return retd;                                        //将读到的一个字节返回 } /******************************************* 函数名称: B20_writeB 功    能: 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参    数: wrd--要写入的数据 返回值  : 无 /********************************************/ void B20_writeB(unsigned char wr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位计数值  {   DDRA|=BIT(DS18B20);                        //配置为输出   PORTA&=~BIT(DS18B20);                        //拉低,启动写数据位   Delayus(1);                                        //等待1微秒   if(wrd&0x01)                                        //此位数据是否为高   {    PORTA|=BIT(DS18B20);                        //是高则将单总线拉高   }   else   {    PORTA&=~BIT(DS18B20);                //是低则将单总线拉低   }   Delayus(50);                                        //等待50微秒   PORTA|=BIT(DS18B20);                        //释放总线   wrd>>=1;                                                //右移,为写入新的数据位做准备  }  Delayus(50);                                        //等待50微秒 } /******************************************* 函数名称: Read_temp 功    能: 读取温度值 参    数: 无 返回值  : rettemp--返回的温度值 /********************************************/ unsigned int Read_temp(void) {  unsigned char templ,temph;  unsigned int temp;  B20_init();              //初始化,每次写命令都从初始化开始  B20_writeB(0xcc);           //跳过ROM  B20_writeB(0x44);           //启动温度转换  B20_init();                     //初始化,每次写命令都从初始化开始  B20_writeB(0xcc);           //跳过ROM  B20_writeB(0xbe);           //读寄存器  templ=B20_readB();          //读温度低字节  temph=B20_readB();          //读温度高字节  temp=templ+temph*256;//将温度整理成16位变量  return temp;              //返回16位变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