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请教各位 MQ-5气体传感器 通过LM339比较器接单片机中断口

楼主(2011-08-14):
我正在做科创,计划用MQ-5气体传感器感应是否有有害气体,当检测到有害气体时传感器发出信号,信号经过放大接到单片机中断口引起中断执行另外的程序,现在问题是传感器发出的信号怎么放大到单片机能够识别,使用电压比较器吗?电压比较器输出高电平?用LM339应该怎么接啊,有没有详细一点的电路?除了用电压比较器还能用什么将传感器的信号提升到单片机能识别的程度??请教各位高手大侠!!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dd808909581b6bd97f19ea6e.html
你看看这两个网站上得资料,一个是手册说明,一个是用法,具体的实例运用。实例运用中说RL用50K电位器,调节RL,使信号1V左右。 直接接单片机的AD,你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