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何中断不能返回

楼主(2011-08-15):
请教一下,在51hei单片机开发板上运行这个程序,取反不了,中断后不会返回中断,请问一下是那里出了问题?快天亮了,这个问题实在搞不定了,麻烦各位帮忙看看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beep=P2^2 ;
sbit key=P3^7;
sbit power=P1^4;
sbit D1=P0^7;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
	power=0;
	EA=1;
	EX0=1;
	key=1;
	while(1)
	{
	  while(!key)

	  D1=~D1;

	  while(D1==0)
	  {
	  	beep=0;
		delay(600);
		beep=1;
		delay(600);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0;y>0;y--);
}
void exter0() interrupt 0//中断服务程序

{
	D1=1;

}

网友A:
原因在于你没有进行按键的抖动处理啊 ,你按键以后 D1=~D1; 这一句被执行了很多次,所以D1的结果是不能预知的也就while(D1==0) 这里 不一定会执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