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VR运行时钟问题

楼主(2011-08-22):
我想问下各位大侠,我用的是ATmega128A芯片,我用的时候我发现我延时1S的程序要7s才能完成,这是什么原因呢,

后来我上网查了一下,好像是熔丝位设置不对,但是怎么设置呢?因为128默认是用内部1M的振荡器,怎样设置才能使128工作在外部16M晶振的模式下!急急急!恳请各位知道的大侠们帮忙解决!小弟在此拜谢了……

网友A:
如果是mega16的话 设置最后一个,使用高速外部晶振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编译器。用avr studio的话可以直观的修改熔丝位。改成最后一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