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t89c52驱动PG12864F,打点显示汉字,但是不能正常显示,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1-08-24):
程序是用keilc来写的: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t=P3^2;
sbit  lcden=P3^4;
sbit     cd=P3^5;
sbit     wr=P3^6;
sbit     rd=P3^7;

uchar  code HZ0[5][32]={

    { 0x02,0x00,0x01,0x08,0x7F,0xFC,0x08,0x20,
      0x04,0x40,0x02,0x84,0xFF,0xFE,0x01,0x00,
      0x01,0x08,0x7F,0xFC,0x01,0x00,0x09,0x20,
      0x19,0x18,0x21,0x0C,0x45,0x04,0x02,0x00},

    { 0x00,0x78,0x3F,0x80,0x11,0x10,0x09,0x20,
      0x7F,0xFE,0x42,0x02,0x82,0x04,0x7F,0xF8,
      0x04,0x00,0x07,0xF0,0x0A,0x20,0x09,0x40,
      0x10,0x80,0x11,0x60,0x22,0x1C,0x0C,0x08},

 { 0x10,0x40,0x10,0x40,0x22,0x44,0x7F,0x7E,
      0x42,0x84,0x43,0x04,0x42,0x04,0x42,0x84,
      0x7E,0x64,0x42,0x24,0x42,0x04,0x42,0x04,
      0x42,0x04,0x7E,0x04,0x42,0x28,0x00,0x10},

 { 0x00,0x40,0x10,0x40,0xF8,0xA0,0x20,0xA0,
      0x21,0x10,0x22,0x88,0xFC,0x4E,0x28,0x44,
      0x20,0x00,0x23,0xF8,0x20,0x08,0x38,0x10,
      0xC0,0xA0,0x00,0x40,0x00,0x20,0x00,0x2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6,0x00,0x0F,0x00,
      0x0F,0x00,0x06,0x00,0x00,0x00,0x06,0x00,
      0x0F,0x00,0x0F,0x00,0x06,0x00,0x00,0x00}
                    };

uchar  code  HZ1[8][32]={

 { 0x04,0x80,0x0E,0xA0,0x78,0x90,0x08,0x90,
      0x08,0x84,0xFF,0xFE,0x08,0x80,0x08,0x90,
      0x0A,0x90,0x0C,0x60,0x18,0x40,0x68,0xA0,
      0x09,0x20,0x0A,0x14,0x28,0x14,0x10,0x0C},

 { 0x00,0x78,0x3F,0x80,0x11,0x10,0x09,0x20,
      0x7F,0xFE,0x42,0x02,0x82,0x04,0x7F,0xF8,
      0x04,0x00,0x07,0xF0,0x0A,0x20,0x09,0x40,
      0x10,0x80,0x11,0x60,0x22,0x1C,0x0C,0x08},

 { 0x11,0x00,0x11,0x00,0x11,0x00,0x23,0xFC,
      0x22,0x04,0x64,0x08,0xA8,0x40,0x20,0x40,
      0x21,0x50,0x21,0x48,0x22,0x4C,0x24,0x44,
      0x20,0x40,0x20,0x40,0x21,0x40,0x20,0x8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FF,0xFE,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1,0x00,0x11,0x00,0x11,0x00,0x11,0x08,
      0x3F,0xFC,0x21,0x00,0x41,0x00,0x41,0x00,
      0x81,0x10,0x3F,0xF8,0x01,0x00,0x01,0x00,
      0x01,0x00,0x01,0x04,0xFF,0xFE,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FF,0xFE,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1,0x10,0x11,0x10,0x11,0x10,0x11,0x10,
      0x11,0x14,0xFF,0xFE,0x11,0x10,0x11,0x10,
      0x11,0x10,0x11,0x10,0x11,0xF0,0x11,0x10,
      0x10,0x00,0x10,0x08,0x1F,0xFC,0x00,0x00},

 { 0x00,0x00,0x01,0x80,0x03,0xC0,0x03,0xC0,
      0x03,0xC0,0x03,0xC0,0x03,0xC0,0x01,0x80,
      0x01,0x80,0x01,0x80,0x00,0x00,0x01,0x80,
      0x03,0xC0,0x01,0x8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code   HZ2[4][32]={

 { 0x00,0x78,0x3F,0x80,0x11,0x10,0x09,0x20,
      0x7F,0xFE,0x42,0x02,0x82,0x04,0x7F,0xF8,
      0x04,0x00,0x07,0xF0,0x0A,0x20,0x09,0x40,
      0x10,0x80,0x11,0x60,0x22,0x1C,0x0C,0x08},

 { 0x11,0x00,0x11,0x00,0x11,0x00,0x23,0xFC,
      0x22,0x04,0x64,0x08,0xA8,0x40,0x20,0x40,
      0x21,0x50,0x21,0x48,0x22,0x4C,0x24,0x44,
      0x20,0x40,0x20,0x40,0x21,0x40,0x20,0x80},

 { 0x10,0x40,0x10,0x40,0x22,0x44,0x7F,0x7E,
      0x42,0x84,0x43,0x04,0x42,0x04,0x42,0x84,
      0x7E,0x64,0x42,0x24,0x42,0x04,0x42,0x04,
      0x42,0x04,0x7E,0x04,0x42,0x28,0x00,0x10},

 { 0x00,0x04,0x04,0xFE,0x7E,0x84,0x44,0x84,
      0x44,0x84,0x44,0xFC,0x7C,0x84,0x44,0x84,
      0x44,0x84,0x44,0xFC,0x7C,0x84,0x44,0x84,
      0x01,0x04,0x01,0x04,0x02,0x14,0x04,0x08}
                     };

void  delay_ms(uint t)   //延迟
 {
        uint i,j;

    for(i=0;i<t;i++)
  for(j=0;j<110;j++);
   }

uchar  read_status()         //读状态
 {
     uchar  status;

    rd=0;
 wr=1;
 lcden=0;
 cd=1;
 status=P0;
 return status;
  }

void  check_status()
  {
      uchar s;

   while((s&0x80)!=0x80)
   s=read_status();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rd=1;
    cd=0;
    lcden=0;
    wr=0;
    P0=dat;
    delay_ms(10);
    wr=1;
    lcden=1;
    cd=1;
 }

void  write_cmd1(uchar cmd)   //写入指令
  {
    rd=1;
    cd=1;
    lcden=0;
    wr=0;
    P0=cmd;
    delay_ms(10);
    wr=1;
    lcden=1;
    cd=0;
 }

void  write_cmd2(uchar  dat,uchar  cmd)     //先送参数,再送指令
  {
       check_status();
    write_data(dat);
    check_status();
    write_cmd1(cmd);
 }

void  write_cmd3(uchar data1,uchar data2 ,uchar cmd)
  {
       check_status();
    write_data(data1);
    check_status();
    write_data(data2);
    check_status();
    write_cmd1(cmd);
   }

void  init()   //PG12864F初始化
 {
     rst=1;
  delay_ms(10);
  rst=0;

  wr=1;
  rd=1;
  lcden=1;
  cd=1;
  rst=1;

  check_status();
  write_cmd3(0x01,0x00,0x21);    //设置光标位置
  check_status();
  write_cmd3(0x00,0x00,0x42);    //设置图形显示首地址
  check_status();
  write_cmd3(16,0x00,0x43);   //设置图形的显示宽度
  check_status();
  write_cmd1(0x80);      //正常显示,
  check_status();
  write_cmd1(0x98);  //设置图形显示方式:打点
  check_status();
  write_cmd1(0xa0); //设置光标形状
   }
void display_HZ(uchar x,uchar y,uchar *hz)   //汉字显示函数
  {
     uchar  i,j=0;

  for(i=0;i<16;i++)
    {
         write_cmd3(((j/2)<<4)|(y*2),x,0x24);
   write_cmd2(hz[j++],0x0c);
   write_cmd2(hz[j++],0x0c);
   }
    }
void  main()    //主函数
 {
  uchar i,j=0;

  init();
  for(i=0;i<4;i++)
      display_HZ(0,1+i,HZ0);
  for(i=0;i<8;i++)
      display_HZ(1,1+i,HZ1);
     for(i=0;i<4;i++)
      display_HZ(2,1+i,HZ2);
  }

各位大虾,帮帮小菜鸟看看除了什么问题?

我用keilc 调试了好几天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upload=c,q.c]viewFile.asp?ID=890[/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8-24 13:53:53编辑过]

楼主:
大虾都跑到哪里去?

看来靠自己!

网友A(2014-12-09):
解决方案在这里,12864 keil汉字补丁 :http://www.51hei.com/bbs/dpj-5399-1.html

网友B(2018-05-22):
最后可以正常显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