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单片机解码电视机遥控器。!!!!!

楼主(2011-08-24):
用网上流行的解码程序,得到的系统码,用户码及其反码都在每按一下键都变化,这是神马原因。期待好心人牛人解答。。。。

网友A:
你那个程序不行的?是程序的问题 你用我们开发板的程序试试 都是测试通过的

网友B(2012-01-10):
我也碰到过该问题,不过这种情况一般是晶振用错了导致的,网上流行的一般是12M晶振,而你自己的单片机有可能是11.0592M晶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出现此类错误。你换一个晶振试下啊,我昨天调试程序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