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单片机问题,各位帮忙看下

楼主(2011-08-29):
我现在搭了一个用89C52RC搭了个最小系统,只有振荡电路,加电以后,我的18,19脚都是1.92V,用P0.0-P0.8驱动二极管发光,挂负载板(负载板上是8组发光二极管,分别通过8个插针和线和最小系统板的P0.0-P0.8相连)的情况下测量相关脚是4V以上,去掉符合板空载则为到0.15V,我写的程序是让二极管闪烁,按理说,这些脚的电压应该重低到高不停的跳,但我实测这几个脚的电压一直不变,但用厂家提供的实验板接负荷板则正常,这应该说明89C52和程序都应该是正常的,有高手知道原因不,谢谢?

网友A:
我是新手,我也是遇到了相同的问题,用实验板正常,但是用自己焊接的板就不正常。不知该怎么办

网友A:
我QQ731270617能共同探讨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