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问题解决必有谢意

楼主(2011-09-02):
我自己搭建了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晶振,复位,电源。然后用插针在P1口连接8个发光二极管做实验,下载程序后的单片总是运行不正常,把单片取下放在实验板上使用就正常,电源和实验板一样用的电脑USB口电源,所以怀疑晶振,也换过了,还是不行,复位电路也是正常的.真是不知怎么办才好了,求助必有谢意

网友A:
是不是ea没有接vcc呢?

网友B:
检查下焊接,

我QQ:834492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