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用什么软件对AT89C2051进行烧录?

楼主(2011-09-05):
用STC-ISP烧录软件不能给AT89C2051进行烧录,请问版主用咱们的开发板怎么对AT89C2051进行烧录?

网友A:
AT89C2051 是atmel公司的芯片呢,肯定不能用stc的isp程序来下载的,你需要弄一个usbisp下载线 插在板子的at avr的 isp接口上才能下载的

网友B(2014-05-30):
引用 网友A:
AT89C2051 是atmel公司的芯片呢,肯定不能用stc的isp程序来下载的,你需要弄一个usbisp下载线 插在板子的at ...

请问要用什么软件下载呀?我们网站有下载吗?谢谢!!

网友C(2014-07-27):
在本站搜索  usbasp  即可找到软件

网友D(2017-05-15):
哈哈哈,你的问题也是我要问的

网友E:
AT89C2051不能用下载线,必须用编程器

网友F(2021-12-20):
那么at89c51又用啥烧写软件?

网友G:
须用烧写器下载,比如西尔特的SUPERPRO编程烧录器,烧写器都会有相应的配套软件。

网友E(2022-07-26):
要用编程器

网友H(2022-11-23):
AT89C2051需要专用的烧录器,而且不支持ISP,只能并口烧录。十几年还自己做过这个烧录器。
网上应该有卖的吧

网友I(2023-07-03):
需要买个编程器,几百元,不如换STC的芯片

网友E(2024-10-13):
引用 网友A:
AT89C2051 是atmel公司的芯片呢,肯定不能用stc的isp程序来下载的,你需要弄一个usbisp下载线 插在板子的at ...

89C51必须用烧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