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

楼主(2011-09-08):
我都自学单片机三个月了,看书挺多,可是每次在keil编译时,从来没有对过,又不知什么原因,求求各位帮忙,支出问题所在,例,如图:

网友A: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
{
 uchar i,j;
 for(i=200;i>0;i--)
   for(j=150;j>0;j--)
        ;
  }

 void main()
 {
   uchar i;
   uchar temp=0x00;
      P2=temp;
   while(1)
   {
    P2=0x01;
    for(i=0;i<8;i++)
    {
    P2=_crol_(P2,1);
    delay();
    }
   }
 }

和你的进行比较,就明白了;我QQ:834492956,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