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51hei单片机上的DA模块输出是否一定需要负载

楼主(2011-09-11):
在51hei单片机上,如果使用附带的“DA0832数模转换”程序控制D12亮度变化是有效的。 但是我试了一下,将DA0832的输出接在板子上的AD模块上,再测量转换得到的数字量,显示在8位8段数码管上 结果就一直显示98,与设置的值无关。是否其一定要连一个发光二极管一样的负载才可以发挥作用呀? 代码如下: Data是欲设置给DA输出的数字
ADC0804_SC=1;
DAC0832_SC=0;
P0=Data;
DAC0832_WR=0;
delay(1);
DAC0832_WR=1;
delay(100);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9-11 11:14:18编辑过]

网友A:
不需要接发光管的,你可以用万用表直接测试dac0832的输出脚一样可以检测到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