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89c51点亮一个发光管(图及程序)

楼主(2011-09-12):
[求助]用89c51点亮一个发光管(图及程序)

网友A:
不会吧,这个也要求助啊。直接接到任意一个I/0口,将此口置1,就能点亮了。汇编,如接到P1.0口,SETB P1.0,就能点亮了

网友B:
[br]1 #include<reg52.h> //头文件 [br]2 [br]3 void main() [br]4 { [br]5 while(1) [br]6 { [br]7 P1=0x7f;//点亮第一个灯 [br]8 } [br]9 }

图不用发了吧 就是LED灯一端接高电平另一端接P1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