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 win7 64位家庭home版驱动

楼主(2011-09-13):
没有win7 64位家庭home版驱动呀!能不能提供一个呀

网友A:
CH341SER.ZIP CH340/CH341 USB转串口驱动程序
支持 WINDOWS 98/ME/2000/XP/server 2003/VISTA/server 2008/WIN 7/64/32-bit
下载地址: http://www.51hei.com/f/CH341SER.ZIP

这个要用手动安装 选择一个64位的驱动文件才行.

如果您的系统是 64位 VISTA或 64位 WIN 7,每次开机系统启动时需要按 F8选择“禁用数字签名模式”
在安装驱动的时候,弹出来警示的对话框都要选择"继续安装"。

楼主:
如何手动安装??请给出详细安装过程,谢谢了!不是直接setup吗?

网友A:
先插上usb串口线,在设备管理器中找到相应硬件后,选择更新驱动,然后选择“从列表或者指定位置安装”然后选择”不要搜索,我要自己选择要安装的驱动程序“ 然后下一步 然后点“从磁盘安装” 就可以搞定了

用这个方法来装64位的驱动.

网友B(2011-11-13):
手动是安装上了,不过还是有感叹号,无法启动呀

网友A:
加我qq125739409 给你远程协助 看一下

网友C:
USB转串口/USB转TTL PL2303 带收发指示灯STC单片机下载 送资料

工厂制版 手工焊接 欢迎各位朋友前来购买

http://donggedianzi.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