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单片机rs232串口电路求解

楼主(2011-09-20):
我才学单片机的,想自己焊个可以向STC单片机烧程序的rs232串口电路,用的是那种万能电路板、MAX232、电容用的是104的圆片电容(手上没有0.1uf的电解电容,找资料好像说两者都可以)、11.0592MHZ的晶振、30pf的电容、复位电路用的是10K的电阻和10uf的电解电容、是用电脑连USB出来的5V电源、串口线用的是平行线(按照max232的R1IN=3,T1OUT=2,地线=5,2、3、5均为电脑9针串口线的对应线序)stc-isp是在广网上下的,但是就连接不上,初学也不会其他的测试,请教坛里的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啊?有可能是那些原因还请朋友们帮查找一下,我改来试试。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9-20 11:47:38编辑过]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电脑的串口没有问题;其次,你的232的电容极性是否正确;再者,就是数据线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B(2012-02-15):
有万用表吗?兄第,量量,232各脚有没一个9V多的电压有的话就说明232工作了。再看其它别的。

网友C:
许多MAX232使用0.1uf做升压电容时不能正常工作。1uf是可以正常工作,但是没有使用10uf可靠。大于10uf和小于0.1uf我没有用过。

网友D:
新手,望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