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控制LED灯是P0口呀?LED灯不是接的P1口吗?

楼主(2011-09-22):
我看大多的程序及教程都是控制单片机的P0口开控制LED灯的亮灭,LED灯不是接的P1口吗?数码管接的是P0呀!请帮帮我!

下面这段程序,把P0改成P1后,没有反应了!

#include"AT89x51.h"
sbit LED=P1^4;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a;
LED=0;
while(1)
{
for (a=0;a<50000;a++);  //全部位均为零,LED全亮
 {
 P0=0x00;
 }
for (a=0;a<50000;a++);  //最低位为1,其余位为零,即最低位灭,其余位亮
 {
 P0=0x01;
 }
for (a=0;a<50000;a++);
 {
 P0=0x02;
 }
for (a=0;a<50000;a++);
 {
 P0=0x04;
 }
for (a=0;a<50000;a++);
 {
 P0=0x08;
 }
for (a=0;a<50000;a++);
 {
 P0=0x10;
 }
for (a=0;a<50000;a++);
 {
 P0=0x20;
 }
for (a=0;a<50000;a++);
 {
 P0=0x40;
 }
for (a=0;a<50000;a++);
 {
 P0=0x80;
 }
}

}

楼主:
没人回答吗??????

网友A:
汗  谁规定一定要P0口控制  你程序是写哪个io口 用排线再插那个口 不就可以用哪个口控制了么....

网友B:
开发板上是接的p0口哦  不是p1口

楼主:
电路图上画的不是P1口吗?

楼主:
开发板数码管和LED全是接到P0口上吗??谢谢管理员及时回答问题

网友B:
对 我们的开发板是接在p0口的哦

网友C(2013-10-14):
那P0口跟P1口可以换回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