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

楼主(2011-10-01):
我是新手,从教程上copy的程序不知道哪里出错了。。。。。。。。。。。,求指点。。。。。。。。。。。。[upload=c,a.c]viewFile.asp?ID=922[/upload]

网友A:
在该程序中,你调用了延时函数delay(),然而在程序中你并没有编写延时函数,在该程序中在编写一个延时函数应该就可以了。给个程序给你参考一下。

#include<reg52.h>
sbit LED0=P1^0;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i)
{uint j;
 for(;i>0;i--)
 { for(j=100;j>0;j--)
  {;}
 }
 }
void main (void)
{
while (1)
{
LED0=0;
delay(10000);

LED0=1;
delay(10000);

}
}

网友B:
以下是引用zlfyang在2011-10-2 11:47:30的发言:

在该程序中,你调用了延时函数delay(),然而在程序中你并没有编写延时函数,在该程序中在编写一个延时函数应该就可以了。给个程序给你参考一下。

#include<reg52.h>
sbit LED0=P1^0;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i)
{uint j;
 for(;i>0;i--)
 { for(j=100;j>0;j--)
  {;}
 }
 }
void main (void)
{
while (1)
{
LED0=0;
delay(10000);

LED0=1;
delay(10000);

}
}

zlfyang,你的程序发上来为什么可以正常显示?我发的全挤一块去了,需要什么设定吗?请指点,谢谢!

网友A:
我并没有设定什么呀,复制之后直接粘贴上去它就那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