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

楼主(2011-10-02):
我想用成品的ic卡刷卡器 通过串口线向单片机中送入数据(10位十进制数,以asicc码发送) 但是送入数据后单片机无反应(我已经写好一个小的程序 ,当单片机的串口有数据送入的时候蜂鸣器会报警,并且之前已经用串口调试工具调试成功,即用串口调试工具向单片机发送数据,单片机会成功报警)
注:当刷卡器连接超级终端 刷卡的时候会有数据送入(用串口调试工具,有相同的数据送入)

  测试程序见附件

请高手解答

网友A(2011-11-06):
 你的程序有问题

void interrupt_uart()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num = SBUF;
        if(!num==0)
        {
            while(1)
            {
                delay(100);
                BUZZ=~BUZZ;
            }
        }
        //{P0=0;}
        REN=0;

    }
}

上面这段是你写的吧,你看看num变量是个无符号整型数据,而你的if判断语句中用了位变量操作,显然你所接收的数据既不是0也不是1,肯定大于1,所以你的蜂鸣器不会响是肯定了的,除非你的接受的数据就等于1,否则蜂鸣器是不会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