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11-08):
我在用USB下载程序到STC89C51RC中时,总是出现给mcu加电压,可是加了之后还是那句提醒。程序无法到单片机中去,而且开发板上总是运行我上一次下载进去的程序!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啊?希望各位高手指教,救救小弟!

网友A:
是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开发板呢

网友B:
单片机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可以识别到让MCU重新加电,说明单片机是好的。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可能原因:1,单片机下载次数过多,影响的。建议:换新的单片机

2,下载线问题。建议换下载线试试或者下载线下载的速率调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