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解答此程序

楼主(2011-11-08):
题目::以2400bps从计算机发送任一字节数据,当单片机收到该数据后,在此数据前加上一序号然后连同此数据一起发送至计算机,当序号超过255时归零。求哪位大侠指点一下……我的程序是这样的: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flag,a;
unsigned char num=0;
void main()
{
 TMOD=0x20;
 TH1=0xF4;
 TL1=0xF4;
 TR1=1;
 SCON=0x50;
 EA=1;
 ES=1;
 while(1)
 {
  if(flag==1)
  {
   ES=0;
   flag=0;
   num++;
   if(num==255)
    num=0;
   SBUF=num;
   while(!TI);
   TI=0;
   SBUF=a;
   while(!TI);
   TI=0;
   ES=1;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a=SBUF;
 flag=1;
}

如果采用16进制发送时,虽然可以,但是不能将序号与发到单片机上的数据连在一起,如果不采用十六进制发送的话,将会产生乱码!

网友A:
不管你采用什么格式传输,都是一个编码的问题

网友A:
只要你发送和接受端都遵守这个协议,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