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74hc164芯片使用

楼主(2011-10-17):
sn74hc164芯片:"每来一个时钟脉冲CLK寄存器中的数据就会从QA->QH方向移动一位,同时两个输入端A\B与非的结果进入QA"

这句话是怎么理解?句中说的“寄存器”是指sn74hc164的吗?QA-QH的初始值又是什么?烦请高手们明示。(详细点最好啦)

网友A:
在我们的开发板上A\B是连起来的 ,所以 ab就可以看成一个输入端。上面的意思就是 如果来一个clk信号,就把输入ab的数据 在 164的寄存器里面移动一位,即Qa→Qb、Qb→Qc、Qc→Qd、Qd→Qe、Qe→Qf、Qf→Qg、Qg→Q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