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TC-ISP软件COM口的问题

楼主(2011-10-19):
我的电脑是WIN7系统,装上USB转串口驱动后,我的COM口,是COM19,COM20

COM21三个USB接口的COM号。

但是STC-ISP只有COM1-16。所以不能用。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你好,在设备管理器里找到usb转串口线,点击右键选择属性,然后就可以修改com口的 序号了,你改小一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