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板可以插ATMEL89c52单片机芯片吗

楼主(2011-10-24):
咱们的学习板可以插ATMEL89C52的单片机芯片吗?如果要插入的单片机有之前的程序会对板子有影响没?

网友A:
可以用 但是 要用at专用的下载线 插到板子的isp接口才行呢  程序一样的  但stc新增的功能例外 比如片内eprom功能,以及软件复位功能 at的就没有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10-24 23:40:28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