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烧录问题

楼主(2011-10-29):
请教版主:我的开发板在我的一次下载程序时出现故障,通信灯不灭,蜂鸣器尖叫不停,烧录程序自动退出,关闭以后重新启动还是照样,下载任何程序都不行了,帮忙看是什么问题,急,谢了!

网友A:
烧录程序自动退出 说明可能是软件或者系统有问题了 重装一下软件吧如果还不行 先到另一台电脑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