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用c编个程序,谢谢~

楼主(2011-11-01):
实现以下c所要实现的功能,并说明为什么以下不可以使用: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sbit key=P2^4;
void main()
{
int w,i;
i=0;
w=0;
while(1)
 if(key==0)
  {
   for(i=0;i<3000;i++);
  if(key==0)
      {
       w++;
       while(w%2==1)
       {
        P0=0xfe;
           for(i=0;i<30000;i++);
        for(i=0;i<7;i++)
               {
         P0=_crol_(P0,1);
         for(i=0;i<30000;i++);
         }
       }
                    else P0=0xff;
     }
 else P0=0xff;
  }
}

网友A:
学习单片机 最好的视频教程
keil 与 proteus 联机的 视频教程

以下视频教学,配有源程序,初学者只要花2分钟看看,就会简单的程序编写

视频讲解了:
1 proteus 的入门运用
2 keil C程序的入门运用
3 联机的运用

联系 www.proteus.net.cn

下载地址
http://www.proteus.net.cn/thread-29-1-1.html

网友B(2012-03-09):
有语法的错误,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sbit key=P2^4;
void main()
{
int w,i;
i=0;
w=0;
while(1)
 if(key==0)
  {
   for(i=0;i<3000;i++);
   if(key==0)
      {
       w++;
       while(w%2==1)
       {
        P0=0xfe;
           for(i=0;i<30000;i++);
        for(i=0;i<7;i++)
               {
         P0=_crol_(P0,1);
         for(i=0;i<30000;i++);
         }
       }
      }
    else P0=0xff;
   }
 else P0=0xff;
}

网友C(2012-04-09):
所以大括号养成习惯写一对 不省略 就不会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