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我的第一个程序总是有错误?

楼主(2011-11-03):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void)
{
   SCON=0x52;
  TMOD=0x20;
    TH1=0xf3;
  TR1=1;
    printf("Hello I am KEIL. \n");
   printf("I will be your friend.\n");
    while(1);
}

编译程序时显示:

楼主:
 说明:
完全是按照这个教程操作的:
http://www.51hei.com/mcu/keil%E6%95%99%E7%A8%8B.html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11-3 13:23:32编辑过]

网友A:
没问题呀,调试正常

#include <reg52.h>
#include<stdio.h>
void main(void)
{
 SCON=0x52;
 TMOD=0x20;
 TH1=0xf3;
 TR1=1;
 printf("HELLO I am KEIL.\n");
 printf("I will be your friend.\n");
 while(1);
}

建造目标 '目标 1'
正在编绎 11.c...
连接中...
Program Size: data=30.1 xdata=0 code=1129
"11" - 0 错误 (s), 0   警告 (s).

网友A:
看下你的最后的分号是不是全角的?这个符号一定要在英文状态下打出来。

网友A:
哥们,你把每句前面的空格删一下,最好别从别处复制,自己写就可以了,要打半角的字符,不要出现全角的字符。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11-3 17:32:40编辑过]

网友B:
  SCON=0x52;这行前面的空格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