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间串口通信无法实现

楼主(2011-11-04):
是我同学写的数据采集器代码,其他的都没有问题,就是最后一步的串口通信没法完成,以下是他的代码,我看了很久都没有看到问题,求各位大神帮帮忙~~谢谢你们了!!

硬件用了两块ATMEL 89C51,采集端有一块ADC0809,晶振11.0592MHz,硬件没有问题。。。

控制室代码: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char eflag=0;      //报错显示   1:不改变show【】0:刷新数据
int counter=0;      //1秒显示计数
int ecount=0;   //错误闪烁计数
char t = 0;          //串口接收数据序号
char ct =3;    //显示数据位数序号
unsigned char x = 0;          //数码显示数据序号
char cond=0;         //状态{0巡回显示,1,2,键盘值,3按键处理}
char show[4]={0};    //当前显示数据
unsigned char ch[8]={10,20,30,40,50,60,70,80};      //数据存储空间
char en[4]={0x80,0x40,0x20,0x10};//位选使能
char seg[12]={0xf6,0xf5,0xf3,0xee,0xed,0xeb,0xde,0xdd,0xdb,0xbe,0xbd,0xbb}; //0~9 ,确定,巡回
char dseg[10]={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    //数码显示
 //************************************延时函数*************
void delay()     //10ms
{
 int i,j;
 for(i=0;i<36;i++)
 for(j=0;j<256;j++);
}
 //**********************************扫键判断****************
 //***************\\范围0~11      ************
 //***************\\0~9数字键,10确定键,11巡回键    *********
int keyscan()
{
 unsigned char k,k_temp;
 int i=0;
 P1=0xf8;                     //需修改
 k=P1;
 if(k!=0xf8)
 {
  delay();
  k_temp=P1;
  if(k==k_temp)
  {
   k=0xfe;      //当P^1低判断哪两个联通
   do
   {
    P1=k;
    if(k!=P1)
    {
     for(i=0;i<12;i++)
     {
      if(P1==seg)
      {
       while(P1==seg); //消耗长按
       return i;
      }
     }
    }
    k=_crol_(k,1);        //循环左移
   }while(k!=0xf7);
  }
 }
 return;
}
//**********************显示*********************************
//*******  P2脚位选使能       *************
//*******  P0脚段选使能       *************
//*******  显示状态{0:巡回显示,1,2:键盘值,3:按键已处理}*
void display()
{
 if(eflag)        //错误闪烁代码
 {
  ecount++;
  if(ecount<40)
  {
   P2=0x00;
  }
  else
  {
   P2=en[ct];
   P0=dseg[show[ct]];
  }
  if(ecount==80)
  ecount=0;
 }
 else if((cond==0)||(cond==3))
 {
  P2=en[ct];
  P0=dseg[show[ct]];
 }
 else if((cond==1)||(cond==2))
 {
  if(ct>(3-cond))
  {
   P2=en[ct];
   P0=dseg[show[ct]];
  }
  else
  {
    P2=0x00;
  }
 }
 ct--;
 if(ct<0)
 ct=3;
}

//****************************指定序号数据显示**********
void led_xunhui()
{
 show[0]=0;
 show[1]=x+1;
 show[2]=(ch[x])/10;
 show[3]=(ch[x])%10;
}
  //*******************************附属keyjudge**********
 //************************    判断,结果出错   ******
  void led_kj_error()
  {
      show[0]=8;
  show[1]=8;
  show[2]=8;
  show[3]=8;
  cond=3;
  eflag=1;
}

 //*******************************附属keyjudge**********
 //************************   判断,结果正确  **********
void led_kj_right()
{
 x=show[3]-1;
 led_xunhui();  //数码显示
 cond=3;        //显示对号数据
}

 //************************按键选择判断函数***************************
 //*************  输入正确则改变显示数组show【】=指定工号+数据   *****
 //*************  输入错误则改变显示数组show【】=“8888”   **********
 //*************  按下巡回键返回“循环显示”中   **************
void keyjudge(int temp)
{
 if(temp==11)               //按下巡回键
 {
   x=0;                //显示数据序号
   cond=0;       //显示状态(巡回)
   counter=0;             //计数清零
      led_xunhui();
                        eflag=0;             //巡回显示
 }
   else if(temp>=0&&temp<=9)  //按下数字键
 {
    if(cond==0||(cond==3))    //首次输入和报错
    {
   show[3]=temp;        //右边第一位
   cond=1;
                        eflag=0;
    }
    else if(cond==1)       //按下第二数
    {
   show[2]=show[3];
   show[3]=temp;
   cond=2;
    }
    else if(cond==2)    //按下第三数,报错
    {
         led_kj_error();
    }
 }
 else if(temp==10) //按下确定键
 {        if(cond==0)
                {
                    eflag=0;
                }
  if(cond==1)
  {
   if(show[3]>=9||show[3]==0)  //判断是否大于有效采样个数且不为零
   {
       led_kj_error();
   }
   else if(show[3]>0)
   {
       led_kj_right();
   }
  }
  else if(cond==2)
  {
   if(show[3]+10*show[2]>8)
   {
    led_kj_error();
   }
   else if(show[3]>0)
   {
    led_kj_right();
   }
  }
 }
}
//*********************************改变显示序号************************
//************************ 到4秒时:改变show【】内容 实现循环显示 *****
//************************ 若处于单值监控(cond==3&&eflag==0): ********
//************************                 刷新当前工号内容  **********
//************************ 处于报错状态(cond==3&&eflag==0):则不改变***
//*********************************************************************
 void timer_0() interrupt  1
 {
        char tm;
  TH0=(65536-3600)/256;
 TL0=(65536-3600)%256;
 display();                     //显示
 counter++;
 if(counter==256)      //1秒改变显示内容
 {
//*********************串行通信********************
//*********************1秒一次*********************
  SBUF=x;
  if(TI)
  {
   REN=1;
   TI=0;
  }
                for(tm=0;tm<10;tm++);
  if(RI)
  {
   RI=0;
   REN=0;
   ch[x]=SBUF;
  }

//**************数据接收完毕**************************
  counter=0;
  if(cond==0)                //判断是键盘显示
  {
   led_xunhui();
   x++;
   if(x==8)
   x=0;
  }
  else if(cond==3)
  {
   if(eflag==0)
   led_xunhui();
  }
 }
 }

//****************定时中断初始化****************************
void inti_time()
{
 //TMOD=0X01;
 TH0=(65536-3600)/256;
 TL0=(65536-3600)%256;
 EA=1;
 ET0=1;
 TR0=1; //启动定时器1
}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_into()
 {
 SCON=0X50;
 //TMOD=0X20;
 TH1 =0XFD;
 TR1 =1;//启动定时器2
 REN=0;
 }

void uart()interrupt 4
{
    if(RI)
    {
        ch[t]=SBUF;
        RI=0;
    }
    t++;
    if(t==8)
    t=0;
}
void main()
{
 char temp,i;
    TMOD=0x21;
 inti_time();
    uart_into();
 while(1)
 {
  temp=keyscan();
  keyjudge(temp);
        for(i=0;i<3;i++)
        delay();
 }
}

采集端代码:

#include  <reg51.h>
int counter;
int D[8]={0};//数据存储
sbit da=P1^1;
sbit db=P1^2;
sbit dc=P1^3;
sbit EOC=P1^4;
sbit ST=P1^5;
sbit OE=P1^6;

void delay()   //10ms
{
 int i,j;
 for(i=0;i<36;i++)
  for(j=0;j<256;j++);

}
 void timer_0() interrupt  1    //每秒送数据
 {
    char temp=0;
  TH0=(65536-3600)/256;
 TL0=(65536-3600)%256;
 counter++;
 if(counter==256)
 {
  SCON=0X50;
  TMOD=0X20;
  TH1=0XFD;  //9600bit/s
  TR1=1;//启动定时器
  counter=0;
  if(TI)
  {
   TI=0;
   REN=1;
  }
  if(RI)
  {
   RI=0;
   temp=SBUF;
   SBUF=D[temp];
   REN=0;

  }

 }
 }
 void judget(int t)
 {
        switch(t)
   {
     case 0:{dc=0;db=0;da=0;OE=0;break;}
   case 1:{dc=0;db=0;da=1;OE=0;break;}
   case 2:{dc=0;db=1;da=0;OE=0;break;}
   case 3:{dc=0;db=1;da=1;OE=0;break;}

   case 4:{dc=1;db=0;da=0;OE=0;break;}
   case 5:{dc=1;db=0;da=1;OE=0;break;}
   case 6:{dc=1;db=1;da=0;OE=0;break;}
   case 7:{dc=1;db=1;da=1;OE=0;break;}
   }
 }
void main()
{
  int t=0,tp;
  TMOD=0x21;
  TH0=(65536-3600)/256;
  TL0=(65536-3600)%256;
  TR0=1;
  ET0=1;
  EA=1;

  while(1)
  {
   judget(t);
      ST=0;
       ST=1;
       ST=0;
      while(EOC==0);
       OE=1;
       tp=P2;
       D[t]=tp*99/256;
    t++;
    if(t==8)
    t=0;
       OE=0;
    delay();

  }
}

楼主:
求帮忙啊..... 下周就要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