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控制高电压

楼主(2011-11-05):
大家好,小弟是单片机初学者,想用单片机控制220V的灯,不知道得怎么实现呢,越简单越好,最好有电路图

网友A(2012-01-04):
本论坛的51hei-5型开发板,上面有可控硅接口,而且可控硅是通过光耦来隔离单片机电路的,可直接控制220v的

你控制灯只需要把可控硅当成开关来使用就行了,程序很简单,附带光盘里有的.

网友B:
看你控制220V的灯,有什么样的要求了,如果要调亮度,那就用可控硅,如果只是关、短用继电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