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求单片机 ATMEL16 程序编写

楼主(2011-11-10):
先由称重传感器采集因压力变化而产生的电压信号,通过A/D转换器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把数字信号送入AVR单片机,单片机做相应的处理后,通过内置的程序将对应的数据显示出来 程序的目的:假设数字信号为m,并在之前设定基础量a,如果满足m=na,(n为正整数)既符合条件,将n通过LED显示出来。并将多次实验的数据写入到服务器中,构建一个数据信息库。 求程序~~

楼主:
求诸位专家指教

楼主:
以下是引用少年在2011-11-10 13:27:38的发言:
求诸位专家指教

网友A:
AVR单片机不是有AD转换吗,为什么还要外加A/D转换芯片。显示是用数码管还是lcd?

楼主:
以下是引用徐轩在2011-11-14 22:59:50的发言:
AVR单片机不是有AD转换吗,为什么还要外加A/D转换芯片。显示是用数码管还是lcd?

准备用lcd,不知道AVR有AD转换

网友B(2012-06-07):
呵呵,楼上两位要找ATMEGA169的话,找我联系哈:QQ81738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