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电子钟,要求由74HC373驱动LCD的疑问

楼主(2011-11-10):
51电子钟,要求由74HC373(用作锁存时分复用)驱动LCD,可调时间,带闹钟,4*4键盘(我不知道要16个键干什么,4个键就够了,老师说0-9数字对应10个键调时间=。=),按键音。

本人程序白痴,从网上下了个可调的电子钟程序改了下,闹钟神马的还没加进去,就遇到问题了,先上图(图示自己画的,不知道连线对不对,高手鉴定下)

程序里还是4键控制的电子钟,外扩键盘,闹钟神马的还在研究中。。。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sbit rs=P0^0; //定义液晶显示器控制端口
sbit rw=P0^1;
sbit en=?

sbit s1=P1^0; //定义按键控制sbit s2=P1^1;sbit s3=P1^2;sbit s4=P1^3;

uchar shi,fen,miao,ri,yue,nin;

uchar code table[]={" Jinmao&Hlz"};uchar code table1[]={" 00:00:57"};

uchar num,num1,count;uint i,sh,ge,s,g;

void delay(uchar time) //延时 { uint j; for(;time>0;time--) for(j=0;j<125;j++);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指令函数
{
en=0;
rs=0;
delay(5);
P0=com;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写数据函数
{
en=0;
rs=1;
delay(5);
P0=dat;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init() //初始化
{
en=0;
rw=0;
write_com(0x38);//设置16X2显示,5X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for(i=0;i<(sizeof(table)-1);i++) //第一行写
{
write_com(0x80+i);
write_data(table);
}

for(i=0;i<(sizeof(table1)-1);i++) //第二行写
{
write_com(0x80+0x40+i);
write_data(table1);
}

miao=56;
fen=59;
shi=23;

TMOD=0x01; //time0作为定时器工作在模式1下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6;
EA=1; //开启总中断
ET0=1; //开启time0中断
TR0=1; //启动time0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num) //时分秒函数
{
sh=num/10; //分离出十位
ge=num; //分离出个位
write_com(0x80+0x40+add); //第二行数据指针位置调整
write_data(0x30+sh); //更改显示数据的十位
write_data(0x30+ge); //更改显示数据的个位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time0中断
{
TH0=(65536-50000)/256; //重装初始值
TL0=(65536-50000)%6;
count++;
if(count==20) //20次到则满一秒
{
count=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write_sfm(4,shi);
}
write_sfm(7,fen);
}
write_sfm(10,miao);
}
}

void keyscan() //键盘扫描
{ if(s1==0) //按下S1
{
delay(5);
if(s1==0)
{
num1++;
while(!s1);//等待释放
if(num1==1)
{
TR0=0;
write_com(0x0e); //显示光标,不闪烁
write_com(0x80+0x40+0x0b); //数据指针移动到秒的个位处
write_com(0x0f);//显示光标,闪烁
}
if(num1==2)
{
write_com(0x80+0x40+0x08); //数据指针移到到分钟的个位处
}
if(num1==3)
{
write_com(0x80+0x40+0x05); //数据指针移到到小时的个位处
}
if(num1==4)
{
num1=0; //清零
write_com(0x0c); //重新显示
TR0=1; //重新启动计时
}
}
}

if(num1!=0) //按下S2则选择时/分/秒加1
{
if(s2==0)
{
delay(5);
if(s2==0)
{
while(!s2);

if(num1==1)
{
delay(20);
miao++;
if(miao==60)
miao=0;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0x0a);
}
if(num1==2)
{
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0x07);
}
if(num1==3)
{
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0x04);
}
}
}
}

if(num1!=0)
if(s3==0) //按下S3则选择时/分/秒 减1
{
delay(5);
if(s3==0)
{
while(!s3);
if(num1==1)
{
delay(20);
miao--;
if(miao==-1)
miao=59;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0x0a);
}
if(num1==2)
{
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0x07);
}
if(num1==3)
{
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0x04);
}
}
}

if(num1!=0)
if(s4==0) //确定按键
{
delay(5);
if(s4==0)
{
while(!s4);
num1=0; //清零
write_com(0x0c); //重新显示
TR0=1; //重新启动计时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

}

红字的地方对照设计图,首先我不知道我连得对不对,其次,如果不对正确的怎么连,程序是什么,如果正确,那端口定义语句怎么写(E端通过一个与非连C51的P3.6,P3.7)

谢谢各位为我解答疑惑的人,不胜感激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11-10 20:40:03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