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控制红外啊,求解

楼主(2011-11-14):
开发板上的红外怎么控制啊。检测他是否收到信号,(不是指收到间隔的高低电平高为收到,低为没收到),请详解啊

网友A:
收到不是只间隔的高、低那是什么样的波形呀?难到是固定的高或低?如果是那不是更简单呀?直接判断是高还是低就可以了

网友B(2012-01-04):
接受的是38k的方波,其实你只要在红外的输出口对vcc接一个发光二极管 就可以看到是否有收到了信号,另板子的光盘里附带了好几个红外发射和解码的程序 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你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