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蜂鸣器发声

楼主(2011-11-16):
新手求解答:附件中的程序怎样改成8个发光管来回流动,每个管亮100ms,流动时让蜂鸣器发出“滴滴”声。{程序在3楼}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11-16 14:18:00编辑过]

楼主:
附件在此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

sbit beep=P1^2;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temp=0xfe;

                 P1=temp;

           while(1)

           {

                 temp=_crol_(temp,1);

                 beep=0;

                      delay(120);

                 P1=0xff;

                 beep=1;

                      delay(120);

                 P1=temp;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100;x>0;x--)

           for(y=z;y>0;y--);

}

网友A:
换一个有源的轰鸣器试一下

网友B(2012-01-09):
如果那样蜂鸣器不响的话,要么换有源蜂鸣器,要么让单片机输出震荡信号——矩形波,P1^2高电平一会,在变为低电平,蜂鸣器的声调还可以通过调节震荡信号的频率来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