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指导

楼主(2011-11-18):
下面这个程序编译器提示的错误查找不到: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D1=P1^0;
uchar code table[]={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uchar num;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
 EA=1;
 EX0=1;
 wela=1;
 P0=0x55;
 wela=0;
 while(1)
 {
  for(num=0;num<16;num++)
   {
    dula=1;
    P0=table[num];
    dula=0;
    delay(1000);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100;x>0;x--)
  for(y=z;y>0;y--);
}

void exter0 interrupt 0
{
 D1=0;
}

网友A:
神马错误呢?

楼主:
提示的是程序的最后,中断定义的那个大括号{前少了一个分号,我怎么都找不到

网友B:
外部中断服务子程序出错啦    exter0是一个函数 需要变量 改为 exter0(void) 就没错了

void exter0(void) interrupt 0
{
 D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