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1单片机端口扩展技术

楼主(2011-11-18):
大家端口不够用时都用什么方法扩展?74LS165扩展输入口,74LS164扩展输出口。还有其他的吗?

网友A:
595

很多数字芯片都可以的

网友B(2012-01-25):
如果不复杂的扩展,使用锁存器273、373、573。573由于引脚输入在同一边,输出在另一边,线路设计更方便一些。但只能输出或只能输入。可扩展8个端口

标准的扩展口是使用8155、8255。8155还有RAM可用。扩展24个端口,而且可输出、输入。

串口的也有很多。上面几位讲的164、165、595都很好用,特别是595。这些也是只能输出或只能输入。可扩展8个端口

另外,244、245也都不错,特别是245,可输入、输出。可扩展8个端口

其他还有不少,有些相当好用但不常见,比如ch452、453等等该系列,是国产的(好像是南京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1-25 15:52:11编辑过]

网友B:
现在的外扩器件好多都是I2C、串口的,选择这样的器件,I/O会够用的,比如12864LCD使用串口方式(7920驱动芯片的)+16位8段数码管(led)+74HC5958位按键+18b20温度+2402EEPROM,够了吧?共用数据线,每个片子一个时钟线,p1口8根线有剩余。(剩余的可以做锁存线——需要的话)

顺便说一下:我现在自己在做的一个练习项目就是如此。还多了一个12887时钟芯片,p1口刚刚好。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1-25 16:18:00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