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程序求解

楼主(2011-11-19):
/************************************************高手出来指点下下面16个按键分别按下会显示什么数字。
跳线设置:J7拔掉,双排针除PSEN外全部插上
硬件结构框架:
      1,八位八段数码管
    2,MCU  STC89C52
      3,4*4距阵键盘
显示效果:
      1,按下4*4键盘数码管显示显示0-9
      2,带松手检测
相关知识点:
       1,键盘的动态扫描
************************************************/

#include"AT89x52.h"
#include"math.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AN=P2^6;     //74HC573的LE端  U5  LED的段选端
sbit WEI=P2^7;      //74HC573的LE端  U4  LED的位选端
uchar Temp[]={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共阴显示字库
uchar keyboard_Scan[]={0xef,0xdf,0xbf,0x7f};
uchar in;

void delay(uint z)              //1ms延时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uan_1(uchar duan)
{
 DUAN=1;
 P0=Temp[duan];
 DUAN=0;
 delay(10);
}

uchar Keyboard()

 uchar i,j,pc;
 for(i=0;i<4;i++)
 {
  P3=keyboard_Scan;
  pc=P3;
  pc=pc<<4|0x0f;           //假如说有按键按下
  for(j=0;j<4;j++)         //将扫描值与扫描按键值比较
  {
   if(keyboard_Scan[j]==pc)in=i*4+j;
   if(in>=10)in=15-in;
   while(keyboard_Scan!=P3)            //松手检测
   {
    P3=keyboard_Scan;
   }
  }
 }
 return in;
}

main()
{
 WEI=1;
 P0=0;
 WEI=0;
 while(1)
 {
  duan_1(Keyboard());
 }
}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过来解答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