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1302电子时钟程序困扰

楼主(2011-11-21):
自己弄了个四位共阴数码管显示电子时钟带按键带闹铃 现在想另加个1302芯片让掉电后时钟继续走 望高人帮帮我怎么在程序里面实现 谢谢 我把我的源程序贴上望高人指点 在此谢过

//闹铃功能说明:
//按下KEY之后 进入设置闹铃模式  小数点不闪烁
//设置完闹铃时间后 再按一下KEY 继续显示时钟
//时钟到达设置时间后 P1^0变为高电平 持续一秒钟

#include <at89x51.h>          //头文件包含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N  0              //定义0为打开
#define OFF 1              //定义1为关闭
#define LEDBus P2            //定义p2口为数码管段码口
sbit MIAO =P1^7;             //秒点 ,数码管第二位小数点,可以自己随意定义.
sbit HOU_S=P3^3;            //时十位位选
sbit HOU_G=P3^2;            //时个位位选
sbit MIN_S=P3^1;            //分十位位选
sbit MIN_G=P3^0;            //分个位位选
sbit ALA=P1^0;              //闹铃蜂鸣
sbit KEY  =P0^0;            //闹铃设置按键
sbit H_KEY=P0^5;            //时调整键
sbit M_KEY=P0^4;            //分调整键
bit  SHAN;               //闪烁标志位
uchar second,minute,hour,m,h,flag;        //定义秒、分、时寄存器
uchar code LEDTab[]={0x3f,0x06,0x5b,  //共阴数码管段码表0--9码
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uchar t);          //延时函数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void display(uchar,uchar);             //显示函数
void min_tiao();            //分调整函数
void hou_tiao();            //时调整函数
void alarm_tiao();
/***************************************
函 数 名:main
功    能:主函数
说    明: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
void main()
{
 init();                //调用初始化函数
 while(1)               //主程序循环
 {
  if(!H_KEY) hou_tiao();       //如果时调整键按下(为0),调用时调整函数
  if(!M_KEY) min_tiao();       //如果分调整键按下(为0),调用分调整函数
  if(!KEY)
  {
   while(!KEY);
   alarm_tiao();
  }
  if((m==minute)&&(h==hour)==1) ALA=1;
  else ALA=0;
  display(minute,hour);             //调用显示函数
 }
}
/***************************************
函 数 名:init
功    能:初始化函数
说    明:初始化定时器及中断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
void init()
{
 TMOD=1;TH0=0X3C;TL0=0XB0;       //定时器0模式1,50毫秒
 ET0=1;TR0=1;EA=1;           //开定时器0中断、启动定时器0、开总中断
 m=0;h=0;flag=0;
}
/***************************************
函 数 名:display
功    能:显示函数
说    明: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
void display(uchar minute,uchar hour)
{
 LEDBus=LEDTab[minute%10];       //分个位送数码管显示
 MIN_G=ON;               //打开分个位位选
 delay(1);               //显示1毫秒
 MIN_G=OFF;              //关闭分个位位选
 LEDBus=LEDTab[minute/10];       //分十位送数码管显示
 MIN_S=ON;               //打开分十位位选
 delay(1);               //显示1毫秒
 MIN_S=OFF;              //关闭分十位位选
 LEDBus=LEDTab[hour%10];        //时个位送数码管显示
 MIAO=SHAN;              //秒点闪烁
 HOU_G=ON;               //打开时个位位选
 delay(1);               //显示1毫秒
 HOU_G=OFF;              //关闭时个位位选
 if(hour/10)              //如果时十位为0,不显示十位数字
 {
  LEDBus=LEDTab[hour/10];       //时十位送数码管显示
  HOU_S=ON;              //打开时十位位选
  delay(1);              //显示1毫秒
  HOU_S=OFF;             //关闭时十位位选
 }
}
/***************************************
函 数 名:min_tiao
功    能:分调整
说    明: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
void min_tiao()
{
 while(!M_KEY) display(minute,hour);       //等待分调整键松开
 second=0;minute++;          //秒清零、分加1
 if(minute==60) minute=0;       //如果分等于60,分变0
}
/***************************************
函 数 名:hou_tiao
功    能:时调整
说    明: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
void hou_tiao()
{
 while(!H_KEY) display(minute,hour) ;       //等待时调整键松开
 second=0;hour++;           //秒清零,时加1
 if(hour==24) hour=0;         //如果时等于24,时变0
}
/***************************************
函 数 名:delay
功    能:延时函数
说    明:
入口参数:t:延时时间长短
返 回 值:无
***************************************/

void alarm_tiao()
{
 flag=1;
 while(flag)
 {
   if(!H_KEY)
   {
   while(!H_KEY) display(m,h) ;
   h++;
   if(h==24) h=0;
   }
   if(!M_KEY)
   {
   while(!M_KEY) display(m,h);
   m++;
   if(m==60) m=0;
   }
   if(!KEY) flag=0;
  display(m,h);
 }
 while(!KEY);
}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               //定义变量
 for(;t>0;t--)             //如果t大于0,t减1(外层循环)
  for(i=124;i>0;i--);         //i等于124,如果i大于0,i减1
}

/***************************************
函 数 名:timer0
功    能:定时器0中断函数
说    明: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1)
{
 uchar tim1,tim2;           //定义临时变量
 TL0=TL0+0XB0;TH0=0X3C;        //重装定时器初值
 tim1++;                //每中断一次tim1加1
 if(tim1==10)             //中断10(0.5秒)
 {
  if(!flag)
  {
  SHAN=!SHAN;             //闪烁标志取反
  }
  tim1=0;tim2++;           //tim1清零,tim2加1
  if(tim2==2)             //到了1秒
  {
   tim2=0;second++;         //tim2清零,秒加1
   if(second==60)          //如果秒到60
   {
    second=0;minute++;       //秒变0,分加1
    if(minute==60)         //如果分到60
    {
     minute=0;hour++;       //分变0,时加1
     if(hour==24) hour=0;     //如果时到24,时变0
    }
   }
  }
 }
}
/***************************************
program end               程序结束
***************************************/

网友A:
做一个1302的读写函数,上电 后就从1302里读出时间来,放到LED上显示,有按键调准时间的时候就对1302写一次新的时间进去

楼主:
嘿嘿 我不会写不知道怎么弄 谢谢

网友B(2012-02-01):
找个ds1302的数据手册,按照时序图一步步写就是,很简单的

网友C(2012-06-02):
嗯 了解 手册我有  就是一个逻辑错误 找不出来  显示时钟 日历都很正常  就是交替显示 时间不是我设定的10秒

网友C:
 说错了 我设定的是10秒  但 就是这个时间的问题    感觉是switch语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