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流水灯的设计

楼主(2012-01-04):
老师让我们做一个课程设计。完全搞不来啊,跪求各位高手来帮帮忙。。下面就是课程设计的任务书 课程设计题目:单片机课程设计——单片机流水彩灯设计 课程设计主要内容:利用单片机设计并制作流水彩灯。具体要求如下: 1、流水彩灯设置12个发光二极管,两个按键K1和K2; 2、上电后,12个LED灯全亮; 3、两个按键一个用于控制“流水灯”的启动和停止,另一个用于选择“流水”的花样; 4、“流水”的花样不得少于两种,越多越好。 求各位大侠帮忙画出电路图,并列出程序清单。谢谢各位大侠啦~!

网友A:
希望有人会帮你

网友B:
希望有人能够替你上学。

网友C:
#include void main() {unsigned int value,i,j,dec;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TR0=1; while(1) { value=231; P1=value; for(i=0;i<10;i++) { while(TF0!=1); TH0=0X3C; TL0=0XB0; TF0=0; } value=219; P1=value; for(i=0;i<10;i++) { while(TF0!=1); TH0=0X3C; TL0=0XB0; TF0=0; } value=189; P1=value; for(i=0;i<10;i++) { while(TF0!=1); TH0=0X3C; TL0=0XB0; TF0=0; } value=126; P1=value; for(i=0;i<10;i++) { while(TF0!=1); TH0=0X3C; TL0=0XB0; TF0=0; } value=126; P1=value; for(i=0;i<10;i++) { while(TF0!=1); TH0=0X3C; TL0=0XB0; TF0=0; } value=189; P1=value; for(i=0;i<10;i++) { while(TF0!=1); TH0=0X3C; TL0=0XB0; TF0=0; } value=219; P1=value; for(i=0;i<10;i++) { while(TF0!=1); TH0=0X3C; TL0=0XB0; TF0=0; } value=231; P1=value; for(i=0;i<10;i++) { while(TF0!=1); TH0=0X3C; TL0=0XB0; TF0=0; } value=254; dec=1; for(i=0;i<8;i++){ P1=value; for(j=0;j<10;j++) {while(TF0!=1); TH0=0X3C; TL0=0XB0; TF0=0; } value=value-dec; dec=dec*2; } value=127; dec=64; for(i=0;i<8;i++){ P1=value; for(j=0;j<10;j++) {while(TF0!=1); TH0=0X3C; TL0=0XB0; TF0=0; } value=value-dec; dec=dec/2; } value=255; for(i=0;i<3;i++) {P1=value; for(j=0;j<10;j++) {while(TF0!=1); TH0=0x3c; TL0=0xb0; TF0=0; value=value>>1; } } } }

网友D(2012-02-15):
老师让你做呢,你让我们做?

网友E(2016-07-06):
32位流水灯

网友F:
希望有人能帮你学

网友G(2016-12-19):
单片机最小系统电路解析

网友H:
不会编程帮顶